[求助] 请问smic.18工艺如何生成自己想要的lvs文件

楼主(2023-07-28):
第四个规则文件好像不能直接用,怎么生成新的呢?

网友:
xxxxx.pl 是干嘛的?

网友:
你需要先copy到项目路径下,而且需要添加第二个文件,才可以,跑一次,就可以生成一个衍生的网表了,你做的是BCD吗?

楼主:
已解决,在终端里同时运行1 3 4三个文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