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SD的I-V曲线击穿电压一次比一次低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3-07-28):
对地打正向ESD时,从TLP曲线看,击穿电压一次比一次低是什么原因。芯片每次打过后拿出来和地接触了一下,看管脚漏电和功能也是正常的。

ESD的TLP曲线

ESD的TLP曲线

网友:
对同一颗芯片反复进行tlp测试,可能会对芯片有损伤。
建议用多颗芯片,反复对一个pin进行tlp测试,这样对比比较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