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求S家的silicon frontline 的R3D的UG

楼主(2023-07-28):
  S家的silicon frontline  R3D 功能,对大的功率器件查电流密度分布情况有很好的帮助,现在求助各位,有没有相关的UG或者文档说明,帮助我理解和使用,谢谢。

网友:
看R3D的user guide

楼主:
谢谢你的答复,请问你有PDF提供下载吗?

网友A(2024-11-12):
安装后有user guide,然后里面有很多例子,可以看安装目录下的例子。

网友(2025-02-15):
引用 网友A:
安装后有user guide,然后里面有很多例子,可以看安装目录下的例子。

请问大佬是否能够分分享一下silicon frontline 的R3D这个软件学习一下呢?

网友(2025-08-13):
请教这个软件安装完以后直接输入r3d就能启动gui界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