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里的SNPS_CLOCK_GATE_HIGH*是怎么来的

楼主(2023-07-28):
如题,刚接触DC,发现很多reg都被map成SNPS_CLOCK_GATE_HIGH*,很好奇是怎么来的,是tool自己生产的clock gate吗。
set_clock_gating_style设置好之后就没有了

网友A:
集成门控 和 dc 构造门控

网友(2023-11-01):
你好楼主,请问这种Warning: Unable to resolve reference 'SNPS_CLOCK_GATE_HIGH_HalleyA_CNT_WIDTH16_1' in 'Gala_CNTWIDTH16'. (LINK-5)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集成门控 和 dc 构造门控

你好,请问这种Warning: Unable to resolve reference 'SNPS_CLOCK_GATE_HIGH_HalleyA_CNT_WIDTH16_1' in 'Gala_CNTWIDTH16'. (LINK-5)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网友(2024-01-26):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这种Warning: Unable to resolve reference 'SNPS_CLOCK_GATE_HIGH_HalleyA_CNT_WIDTH16_1' in ...

您好,请问您解决这个问题了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