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isamatch仿真部分工艺角无结果

楼主(2023-07-28):
请问各位大佬,我在仿真mismatch时有很多点没有数据是怎么回事压,图中6个工艺角有4个没有数据,没有数据的几个工艺角单独仿真是没有问题的,单独仿真某个没有数据的工艺角结果如最后一张图。

网友:
这问题应该要问fab厂

网友A:
看第2张图,你应该是仿真了100个点。
如果是正常的mismatch仿真,这100个点多多少少都会有误差。意思就是std Dev不会是0,MAX、MIN也不会和Mean的数值完全相同。
从结果上来看,这样的单独仿真是有问题的。你所说的“单独仿真没有问题”,我觉得是不对的。

我觉得可以从以下的角度入手解决:
1. 检查工艺角的设置里是否带有mis
2. 检查搭建的testbench
3. 检查设置的并行线程数量是否过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第2张图,你应该是仿真了100个点。
如果是正常的mismatch仿真,这100个点多多少少都会有误差。意思就是st ...

那张图是只仿真了一个点,仿真的是之前mismatch中没有结果的那个工作点。关于你说的线程数,我之前确实没有关注过,为了仿真速度APS加速什么的都拉满了,我再试试

网友:
仿真的corner po上来应该能看出来一些问题

网友:
看下你的配置文件是不是少load了一些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