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球球大神帮忙看看这个电荷灵敏前放电路静态工作点的设置问题

楼主(2023-07-28):
(图片)

网友A:
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问题?

就是在做瞬态仿真的时候,输入电流脉冲,管子就会跳出饱和区,我以为就是静态工作点没设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在做瞬态仿真的时候,输入电流脉冲,管子就会跳出饱和区,我以为就是静态工作点没设好
...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这个时候器件不需要工作在饱和区?
首先你觉得给电流脉冲,理论上会得到一个怎样的结果?然后再判断结果对不对,不是瞎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