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CTRE211仿真 GCC版本不匹配问题

楼主(2023-07-29):
系统为RedHat 4.8,ICC618+SPECTRE211,仿真带电阻电容就会报如下错误:
ERROR (VACOMP-2353): "Internal (bsource)", near line 507: GCC version mismatch found. The GCC installation is either corrupted or has been modified. To solve the issue, either use the GCC version that came packaged with the release, or reinstall the release.

按照这个链接https://www.fasteda.cn/post/83.html 里的解决办法,检查了GCC环境变量,没有发现问题,
checkSysConf检查系统配置也没有报错,然后尝试将/usr/bin/gcc  软连接到SPECTRE安装路径下的cdsgcc版本,也没有效果。

现在没有头绪了,请教各位大神,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可以更新系统或手动编译GCC试试

楼主:
Linux版本说错了,是 RedHat 7.9 , 4.8 是GCC版本

网友:
是不是redhat7.9太新了,回退到redhat6,6.5记得可以

网友(2024-05-29):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嘛,最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2025-07-16):
请问有解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