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正反馈环路的稳定性怎么通过仿真验证

楼主(2023-07-29):
也是仿stb吗?
如果进行stb仿真,正反馈环路相位应该从0开始吗?还是应该一直处于0?
增益幅度是需要一直小于1吧?
还是说正反馈的验证有另外的方法

楼主:
比如相位曲线像这样,从0开始,但是幅度有降到-180°,那到-180°的时候表示电路此时处于负反馈吗?

网友A:
为什么正反馈会有稳定性? 你指最终总是settle到一个值,比如是1不是0,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正反馈会有稳定性? 你指最终总是settle到一个值,比如是1不是0,吗? ...

因为正反馈环路如果环路增益大于1,不就震荡了嘛。那我希望这个电路虽然处于正反馈,但还是稳定的

网友B:
增益始终小于1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增益始终小于1就可以了。

那还需要看相位吗?可以帮忙看看我贴的那张图,在高频的时候有降到-180°,意味着这个时候变成了负反馈吗?但是负反馈这个时候增益还是小于1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