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电阻trim里这种符号是代表什么意思呢?

楼主(2023-07-29):
大佬们,图中R5<273:237:5>是代表R5<273>接到TRIM7<7>的输入端、R5<268>接到TRIM7<6>的输入端.......R5<238>接到TRIM7<0>的输入端吗?求指点

楼主:
小白求指点

网友:
R5<273>-Trim7<7>
R5<268>-Trim7<6>
R5<263>-Trim7<5>
R5<258>-Trim7<4>
R5<253>-Trim7<3>
R5<248>-Trim7<2>
R5<243>-Trim7<1>
R5<238>-Trim7<0>

The system evaluates vector expressions in multiple-bit wire names as follows:

The vector expression DATA<0:3:2> names a 2-bit bus containing DATA<0> and DATA<2>.
The vector expression DATA<1:3:2> names a 2-bit bus containing DATA<1> and DATA<3>.
The vector expressions DATA<0:3> and DATA<0:3:1> are equivalent names that generate a 4-bit bus containing DATA<0>, DATA<1>, DATA<2>, and DATA<3>.

楼主:
引用 网友A:
R5-Trim7
R5-Trim7
R5-Trim7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