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MOS管静态工作点中的ide是什么电流?

楼主(2023-07-29):
(图片)

网友A:
我也没找到ide是啥意思
查看了何乐年《模拟集成设计与仿真》附录B.5,没有ide;
查看了cadence618中的help文档,文档名称为parameter index,没有ide;
在何乐年书中只找到这些:
1) type:MOS 管类型,可能值为 n 或 p。
2) region:MOS 管的工作区域,可能值为 0~4,分别对应:
表 B- 3 MOS 管工作区域的数字表示
Region 工作区
0 关断
1 线性区
2 饱和区
3 亚阈值区
4 击穿

3) reversed:MOS 管是否反向,可能值为 yes 或 no。
4) ids (A): 阻性漏源电流
5) lx4 (A): ids 的别名,当 MOS 管反向时有相反的符号。
6) lx50 (A):衬源电流。
7) vgs / lx2 (V):栅源电压。
8) vds / lx3 (V):漏源电压。
9) vbs / lx1 (V):衬源电压。
10) vth (V):有效阈值电压。
11) lv9 (V):vth 的别名。
12) vdsat (V):漏源饱和电压。
13) lv26 (V):平带电压(Flat-band voltage)。
14) lv10 (V):vdsat 的别名。
15) gm / lx7 (S):共源跨导。
16) gds / lx8 (S):共源输出跨导。
17) gmbs / lx9 (S):衬底跨导。
18) betaeff (A/V2):有效 β 值。
19) cjd / lx29 (F):漏区衬底结电容。
20) cjs / lx28 (F):源区衬底结电容。
21) lx12 (Coul):衬底电荷(Qb)
22) lx14 (Coul):栅极电荷(Qg)
23) lx16 (Coul):漏区电荷(Qd)
24) lx24 (Coul):漏区 PN 结电荷。
25) lx26 (Coul):源区 PN 结电荷。
26) cgg / lx18 (F):dQg_dVg
27) cgd / lx19 (F):dQg_dVd
28) cgs / lx20 (F):dQg_dVs
29) cgb (F):dQg_dVb
30) cdg / lx32 (F):dQd_dVg
31) cdd / lx33 (F):dQd_dVd
32) cds / lx34 (F):dQd_dVs
33) cdb (F):dQd_dVb
34) csg (F):dQs_dVg
35) csd (F):dQs_dVd
36) css (F):dQs_dVs
37) csb (F):dQs_dVb
38) cbg / lx21 (F):dQb_dVg
39) cbd / lx22 (F):dQb_dVd
40) cbs / lx23 (F):dQb_dVs
41) cbb (F):dQb_dVb
42) ron():导通电阻。
43) id / i1 (A):漏端电流。
44) is / i3 (A):源端电流。
45) ibulk / i4 (A):衬底电流。
46) lx5 (A):源端 PN 结电流。
47) lx6 (A):漏端 PN 结电流。
48) pwr (W):处于工作点时的功耗。
49) gmoverid (1/V):Gm/Ids
50) lv36 (F):栅源交叠电容。
51) lv37 (F):栅漏交叠电容。
52) lv38 (F):栅衬底交叠电容。
53) lx10 (S):漏区二极管跨导。
54) lx11 (S):源区二极管跨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没找到ide是啥意思
查看了何乐年《模拟集成设计与仿真》附录B.5,没有ide;
查看了cadence618中的help文 ...

是的,可能是这个工艺特有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可能是这个工艺特有的?

特有的话你得去翻下工艺文档,就这个mos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特有的话你得去翻下工艺文档,就这个mos管的

好,那我去找找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那我去找找

从数值来看,它就等于id,漏极电流

网友(2023-09-01):
  使用这个 命令, spectre -helpfull mos902  | grep ide

可以看到 ide 是指的 Resistive drain curr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