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开关电容采样求教

楼主(2023-07-29):
我搭建了一个简单的开关电容,想看一下电容采样的仿真,但是发现输出信号幅度是输入信号的一半,请问这个是因为有电荷泄露了么?(时钟是用vpulse生成的类似两相非交叠时钟)

楼主:
是因为时钟的原因么?在clk1和clk2同为高电平的时候电荷流走了么?

楼主:
嗷嗷,我刚看了一下别的帖子,是不是因为占空比不对呀,就是不允许同时高电平,但是可以同时低电平,我的时钟高点平太久了

网友A:
You need no overlap clocks

网友B:
这全是理想器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全是理想器件啊

是的,就是想结合仿真去理解一下开关电容采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You need no overlap clocks

yes,you are right,i change it

网友C:
有电荷泄露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电荷泄露了么

应该是的,之前这个时钟设置出现了同为高电平,电荷泄露了一部分

网友D:
做个非交叠时钟,done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个非交叠时钟,done

好滴,感谢!

网友(2023-10-18):
引用 楼主:
嗷嗷,我刚看了一下别的帖子,是不是因为占空比不对呀,就是不允许同时高电平,但是可以同时低电平,我的时 ...

哪个帖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