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晶体管版图的串联和并联

楼主(2023-07-29):
上面两幅图是我把两个NMOS管和PMOS管的有源区的版图接在一起后形成的版图,有人知道上面那个版图中间的接触孔为什么消失了吗,如果我想把左边的版图变成右边版图的样子,我该怎么操作呢?

网友A:
virtuoso layout窗口--options--layout XL,勾选下面选项

网友B:
看起来感觉两张图都是mos的串联,只不过上面一个是merged diffusion,下面一个是shared diffusion,在估node capacitance的时候两者有区别,一般都是merged diffusion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virtuoso layout窗口--options--layout XL,勾选下面选项

明白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感觉两张图都是mos的串联,只不过上面一个是merged diffusion,下面一个是shared diffusion,在估nod ...

下面应该是并联

网友:
引用 网友A:
virtuoso layout窗口--options--layout XL,勾选下面选项

XL 是這樣設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