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中CDAC采用下极板采样时输出的问题

楼主(2023-07-29):
SAR ADC中的CDAC采用下极板采样时DAC的输出出现了如下问题:

CLKSEE和CLKSE信号用来将上极板的电压在采样阶段固定在VCM,但是当ADC的输入变化时,该段时间内上极板的电压并不为VCM,导致最后的采样出现错误:

请问各位大佬们,这个改如何解决呀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连接Vcm的管子太小了,驱动能力不太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