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书中pack_bytes这种方法用的多吗?

楼主(2023-07-30):
看书上写的,用pack_bytes处理transaction,这个transaction中所有变量都要满足字节流的要求(都要是8bit的倍数吗,还有其他要求吗)?
一般在什么场景使用呢,用的多吗?
(这个方法哪里可以看到具体使用或代码,迷迷糊糊的)

网友:
不需要满足字节的倍数, 用的场景的话, 比如需要把很多域的集合打包成byte驱动给rtl, 这个函数就可以用上.用的不算多吧,使用场景有限. UVM实战里面我记得应该是有例子的吧,可以参考参考

网友A:
你这就叫死读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就叫死读书

大佬有何高见?

网友:
用的不多,一般pack功能都是自己写

网友B:
在 transaction level 轉 signal level 時, 都會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 transaction level 轉 signal level 時, 都會用到.

可否举个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