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A | timing path的clock rise edge较大的原因

楼主(2023-07-30):
请教技术专家,下面是对clk gating做hold检查,为什么clock mo_mococlk' (rise edge)会很大呢?
mo_mococlk的周期是96.449997ns,在什么情况下clock 的 (rise edge)会很大?
谢谢。

楼主:
我好像理解了

网友:
这个是clock enable 组合逻辑,需要加一下delay ~~~

网友:
为什么两个时钟名字一个带撇一个不带,一个上升沿一个下降沿,请细说

网友(2025-03-25):
请问楼主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