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提高低压带隙基准的PSRR?

楼主(2023-07-30):
期望带隙基准电压源的PSRR大于45dB(全频带内),但是一般到较高频率处PSRR就会降得比较低了,在别的帖子看到在输出加RC。但电容电阻需取较大值(R=595KΩ,C=32pF)才可使PSRR达指标要求,然后这样使得我的电路的启动时间比较长了(电源电压tr=100us下,启动时间为200多us,希望为150us左右)。请问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提高高频处PSRR呢?下图是采用的电路结构和仿真结果。

网友A:
you can increase bandwidth of amplifier (more current)

网友:
电源上增加一级regulator

楼主:
引用 网友A:
you can increase bandwidth of amplifier (more current)

有帮助!!!感谢!

网友:
把电流镜换成两级共源共栅的,原则上就是增加输出到电源的阻抗

网友:
或者不嫌麻烦可以加预稳压电路

网友:
加VBP到power的cap

网友B(2024-03-07):
想问一下还有什么好方法吗?增大带宽的话PM就不够了,加pre-regulator电压裕度不够(要求VDD1.62v~1.98v时输出1.2v),在运放输出到VDD加电容的话,感觉密勒电容就不起什么作用了,如果单靠这个电容来使主极点往左推,且高频PSR达标的话需要的电容还挺大,想问一下还有什么好方法能改善10k左右的PSR吗?最好结构简单一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想问一下还有什么好方法吗?增大带宽的话PM就不够了,加pre-regulator电压裕度不够(要求VDD1.62v~1.98v时 ...

你好,找到好的方法了吗,我也想知道

网友D(2024-04-29):
你好,请问你这个带隙基准的放大器采用的什么结构啊,什么管子输入,为什么我做的低压电流模带隙基准低频PSRR才三十多dB?

网友B(2024-06-11):
引用 网友C:
你好,找到好的方法了吗,我也想知道

我换运放结构了,重新做了别的补偿方式,至于高频PSR,要么就是斩波,会复杂很多很多,一般不建议尝试,如果在输出VREF那里加RC滤波,就是电容会较大,如果在可调范围内可以想办法尽量让它小一点,如果不行,那还是用斩波吧

网友:
加VBP到VDD的mim电容,并且加VNP到GND的mos电容,版图上mim电容可以和mos电容叠起来放,即提高PSRR又不会增大太多面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好,请问你这个带隙基准的放大器采用的什么结构啊,什么管子输入,为什么我做的低压电流模带隙基准低频PS ...

老哥解决了吗??我也是才20多,但是gain和phase都还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老哥解决了吗??我也是才20多,但是gain和phase都还可以

低压情况下好像确实很难提高PSRR,我把电源电压提高,PSRR提高的很明显。

网友:
运放里是不是用了米勒补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低压情况下好像确实很难提高PSRR,我把电源电压提高,PSRR提高的很明显。

有佬说用pmos输入,但是我用了改善也不大,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换运放结构了,重新做了别的补偿方式,至于高频PSR,要么就是斩波,会复杂很多很多,一般不建议尝试, ...

感谢回复

请问是把里面那个运放加上斩波吗,那确实复杂很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回复

请问是把里面那个运放加上斩波吗,那确实复杂很多了

对,加上斩波后,包括仿真方式什么的都得变,感觉对于新手小白还是有些难,反正我当时搞了好久那个滤波器还是有问题,所以建议还是不要轻易用斩波稳定,可以通过噪声贡献先去优化电路,然后实在优化不了再加RC滤波器,就是会有大电容会消耗很大面积

网友(2024-09-13):
引用 网友B:
我换运放结构了,重新做了别的补偿方式,至于高频PSR,要么就是斩波,会复杂很多很多,一般不建议尝试, ...

你好,请教一下,为啥换运放结构呢,新的运放是提升了什么指标所以提高了psrr吗

网友(2024-12-03):
把电流镜换成cascode结构,对PSR的优化很明显。另外我想问一下RC滤波提升PSR,影响启动时间的原理是什么呢?具体的RC的值又是怎么得出来的呢?靠仿真吗,可以手算预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