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工艺角的问题

楼主(2023-07-30):
在这个图片的工艺角中,为什么对于NMOS的FF和FNSP来说值不相同啊?有些是0有些又有值,求助。

网友:
process corner的设置是考虑process variation的真实状况,Fab厂根据实测分布结果,匹配出来SPICE的参数;直观上也可以想象,FNSP case的NMOS向fast偏移程度,肯定没有FF case下NMOS向fast偏移的厉害,因为FNSP同时考虑PMOS向反方向slow偏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