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3端MOM电容LVS错误

楼主(2023-07-30):
        有大佬能解释一下为什么layout能够识别出三端MOM电容,但是原理图只能识别成两端的。LVS的cmd file是定义成三端,并且calibre也添加了PDK提供的cdl。最后LVS生成的.sp文件是提取成三端,但是.src.net里面是两端。

.sp文件

.sp文件

.src.net

.src.net

网友A:
版图中mom的属性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图中mom的属性是啥?

电容的版图是直接从原理图生的。

网友A:
你版图里是3t的呀,那layout 网表肯定也是3t啊。。原理图里也是3t吗?

网友B:
你的src.net网表里不也是3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版图里是3t的呀,那layout 网表肯定也是3t啊。。原理图里也是3t吗?

原理图也是三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src.net网表里不也是3端吗

你看最后不知道为什么就识别成mom35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看最后不知道为什么就识别成mom35了。

再检查一下你的layout和schematic里的元件类型是否匹配,我看你的图里source netlist里面似乎同时有mom35和mom35_3T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检查一下你的layout和schematic里的元件类型是否匹配,我看你的图里source netlist里面似乎同时有mom35 ...

器件是匹配的,schematic只有一个电容器件。source net同时存在三端和两端的器件是include PDK提供的cdl。我试过把两端的MOM注释掉,但是LVS提示错误不能正常跑。

网友C:
改一下你DRC文件的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改一下你DRC文件的开关

LVS说错了

楼主:
DEFINE是选择MOM_3T的

网友:
看你电路提取的网表不是3T

网友C:
可以看看你的LVS文件怎么改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看看你的LVS文件怎么改的吗

如图

网友:
看起来没有问题,那个你跑lvs,验证文件用的是这一个吧。。?

网友:
试试复制一份电路到新的sell里 再过一次lvs

网友C:
你的电路里面还有其他类型的电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电路里面还有其他类型的电容吗

没有了,我这个原理图是个test里面只有一个MOM电容。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了,我这个原理图是个test里面只有一个MOM电容。

感觉你的LVS文件有问题,你可以用你们组其他人员的LVS文件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感觉你的LVS文件有问题,你可以用你们组其他人员的LVS文件试试

不行就找你们组的组长或者主管帮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行就找你们组的组长或者主管帮你看看

好吧,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谢谢了

解决了吗

楼主:
没有,最后把LVS文件改成两端MOM来跑了,但是版图有围上tap。其他人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D:
器件属性不对,你重新调用一个和电路一样的

网友E:
建议查看一下这个mom的cdf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器件属性不对,你重新调用一个和电路一样的

器件属性没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查看一下这个mom的cdf参数

三端和两端的电容描述一样,普通mos管有描述衬底信息。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三端和两端的电容描述一样,普通mos管有描述衬底信息。

看一下他的termorder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一下他的termorder

termOrder是三端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一下他的termorder

aucdl是两端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aucdl是两端的。。。。。。

对,我让你看的就是这儿!cdl导出就是错的。所以lvs不过。这个问题就出在model name,和lvs rule deck无关。

网友F:
原理圖做三端不行嗎?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原理圖做三端不行嗎?

原理图就是三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我让你看的就是这儿!cdl导出就是错的。所以lvs不过。这个问题就出在model name,和lvs rule deck无 ...

牛,问下这个是不是要找代工厂修改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