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仿真锁相环的零极点?

楼主(2023-07-30):
怎么仿真II型锁相环的零极点?或者说电荷泵补偿处的零极点?用pss仿真可以吗?

网友A:
極零點是增益在頻率上的表現
你是想知道極零點的頻率嗎?
如果是的話,你直接ac simulation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極零點是增益在頻率上的表現
你是想知道極零點的頻率嗎?
如果是的話,你直接ac simulation就可以了 ...

可是锁相环的零极点用ac怎么仿啊?锁相环不是离散的吗?

网友:
如果是hspice就是寫transfer function
virtuoso比較特殊,畫出來的圖應該還是跟hspice code大同小異
matlab寫code 算open loop phase margin
配合excel 的closed loop parameter 確認stabi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