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研0新生关于OTA有一点不理解的地方,求各位前辈指点一下

楼主(2023-07-31):
当输出端接无穷大负载时(不接负载),电流在沟道电阻流动。关于M1忽略ro,我理解的是因为从M1漏极看上去的电阻很小,所以M1自身ro分到的电流很小,所以流过M1的电流为i,所以可以忽略。但是关于M2,我认为流过M2是i-2iro分流(2iro表示M4与M2产生电流分流)。但是那样感觉尾电流源那个节点又不满足基尔霍夫电流定律(M1向右流i,M2向上i-2iro,尾电流源向下不变)。这一点我也很不理解(空载时的分析)。

网友A:
没看懂你什么意思,什么叫尾电流源向下不变,一般不是将尾电流那里当作接地吗,如果不考虑共模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你什么意思,什么叫尾电流源向下不变,一般不是将尾电流那里当作接地吗,如果不考虑共模的话 ...

尾电流向下电流不变,所以就看那个节点M1向右电流等于M2向上

网友B:
好像没说过M2电阻可以忽略吧,请问您是在哪看到的这个结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你什么意思,什么叫尾电流源向下不变,一般不是将尾电流那里当作接地吗,如果不考虑共模的话 ...

嗯嗯,空载的时候,管子工作在饱和,电流在沟道电阻里流动,不忽略的时候,感觉在尾电流源节点有点不满足基尔霍夫电流定律,因为M1向右流i,M2向上流动i-2i(ro2分流比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没说过M2电阻可以忽略吧,请问您是在哪看到的这个结论

嗯嗯,空载的时候,管子工作在饱和,电流在沟道电阻里流动,不忽略的时候,感觉在尾电流源节点有点不满足基尔霍夫电流定律,因为M1向右流i,M2向上流动i-2i(ro2分流比例)

楼主:
引用 楼主:
嗯嗯,空载的时候,管子工作在饱和,电流在沟道电阻里流动,不忽略的时候,感觉在尾电流源节点有点不满足 ...

嗯嗯,不能忽略,感觉接小负载可以忽略。然后现在考虑空载,有点不要太理解M2上面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