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版图新人想要提升专业技能和工作能力的问题

楼主(2023-07-31):
想请问一下大佬们,想要提升自己,应该怎么去学习,看那些书,做那些事,怎么安排计划呢?或者说你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是怎么做的呢?

网友A:
同问,以前画图一直有reference,照着画小模块很多东西都没有仔细思考;微电子的基础很多东西都没系统看。很多风险都是drc rule;RD;leadear提前告知规避或者他们直接设置好,都不一定告诉我。单自己想独立做top时,发现缺的很多,很多东西需要理论知识支持,即使之前那样做,也要知道原理,才能说服别人

网友A:
感觉最后还是回归pdk,找完整的pdk file看;理论知识看教材;编程EDA等方面也要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问,以前画图一直有reference,照着画小模块很多东西都没有仔细思考;微电子的基础很多东西都没系统看。 ...

对,现在我也差不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最后还是回归pdk,找完整的pdk file看;理论知识看教材;编程EDA等方面也要学; ...

看工艺厂提供的一些design文档吗

网友:
终点还是看看电路

网友:
我比较懒,都是实践中慢慢积累。特意去学习的东西,反正我是记不住。也就是每次电路提醒要修改的地方,多研究一下原因,作为要点记下来,累积多了就会越来越了解电路的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问,以前画图一直有reference,照着画小模块很多东西都没有仔细思考;微电子的基础很多东西都没系统看。 ...

不管你做顶层还是模块在前期的时候都要有一个从上往下的一个完整的思考,要有一个清晰的foolpan,重要的信号线啊,时钟线,以及走线通道的规划。然后还要先去关注那些模块会发生latchup,那些会发生ESD,还有就是去检查rule option的设置是否正确。这样你都了解完了,你在着手去画,至于你说的DRC 错误那些,你工作久了,就会晓得什么地方该注意density,什么地方会出现啥子drc错,个人感觉没必要去看设计文档上面,那些drc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问,以前画图一直有reference,照着画小模块很多东西都没有仔细思考;微电子的基础很多东西都没系统看。 ...

不管你做顶层还是模块在前期的时候都要有一个从上往下的一个完整的思考,要有一个清晰的foolpan,重要的信号线啊,时钟线,以及走线通道的规划。然后还要先去关注那些模块会发生latchup,那些会发生ESD,还有就是去检查rule option的设置是否正确。这样你都了解完了,你在着手去画,至于你说的DRC 错误那些,你工作久了,就会晓得什么地方该注意density,什么地方会出现啥子drc错,个人感觉没必要去看设计文档上面,那些drc错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感觉最后还是回归pdk,找完整的pdk file看;理论知识看教材;编程EDA等方面也要学; ...

因为做项目,发现其实pdk file里有很多DFM等建议 解释,各种check list ,reliability rules的解释;正好和看专业书相互印证;是我之前忽视,没注意的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做项目,发现其实pdk file里有很多DFM等建议 解释,各种check list ,reliability rules的解释;正好 ...

PDK是指design rule 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