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一下怎么用skill判断两个cell的相关图层是否重叠呢?

楼主(2023-07-31):
求助各位大神!!!

比如我有很多填充cell a,需要填充到大cell b 里面,现在使用的方法是先把cell a填满b,再根据相应层(比如od层)重叠,把多余的cell a删除。

现在请问有没有skill相应的函数,或者相关的脚本,自动删除多余的cell a。

网友A:
同层识别overlap?有困难吧??为啥不merge为一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层识别overlap?有困难吧??为啥不merge为一层呢?

谢谢,昨天用overlap相关函数解决了

网友(2025-10-17):
请问最后是这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