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 扫corner可否指定输出档名?

楼主(2023-07-31):
使用alter指令加上conor去sweep
这时候waveveiw就要打开很多档案 以下DC扫描举例
+D0:OP_vdd_5.5.sw1
+D0:OP_vdd_5.5.sw2
+D0:OP_vdd_5.5.sw3
        .
        .
        .
+D0:OP_vdd_5.5.swX
讯号多会很混乱

是否能像.data的方式去sweep不同condition
这样开waveview每条讯号的不同condition名称都会列出方便查找

想询问版上高手sweep coner是否有其他方式能达到上述效果
thx

网友A:
打开waveiew之后,右键点中任意波形,比如dc.sw0,然后选择“group”,可以将不同的croner下的波形合成一个波形簇。

这样你在选中任意一个讯号print的时候,会将波形簇下所有的corner同时print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waveiew之后,右键点中任意波形,比如dc.sw0,然后选择“group”,可以将不同的croner下的波形合成一个 ...

了解谢谢您,如果想在波形名称上打印出不同corner是否有方法能够完成

网友:
给你的仿真加title
脚本上加入.title  xxx 就可以了,或者直接在.alter xxx 也可以
波形文件载入waveview 后,可以show title,就可以在你的波形文件名后面显示这个xxx的title 了

网友A:
1、仿真网表命名就带corner
2、仿真完用脚本批量改波形名

说实话我觉得没有直接group来得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仿真网表命名就带corner
2、仿真完用脚本批量改波形名

Th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