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单端输入SAR与差分输入SAR逻辑的区别

楼主(2023-07-31):
如题,大部分文章只画了这两个图没解释为什么差分输入的数字码最后可以逼近采样信号,在差分输入SAR最后两个DAC输出相互逼近,但是他们并没有逼近采样信号,为什么最后所得数字码是采样信号的数字码呢

此图为单端输入SAR很好理解,在比较环节最后DAC输出趋近与采样信号,故所得数字码就是采样信号的数字码 ... ...

此图为单端输入SAR很好理解,在比较环节最后DAC输出趋近与采样信号,故所得数字码就是采样信号的数字码 ... ...

此图为差分输入信号,在比较环节最后两个差分DAC输出相互逼近,但是他们逼近的是VCM(上图)或GROUND(下图 ...

此图为差分输入信号,在比较环节最后两个差分DAC输出相互逼近,但是他们逼近的是VCM(上图)或GROUND(下图  ...

网友A:
你可以理解为SAR ADC是通过得出数字码,然后将这个数字码通过DAC转换为模拟信号,这时候这个模拟信号和采样信号是很接近的,逐次逼近指的是数字码所对应的模拟量逼近采样信号,而不是DAC上的电压逼近采样信号,所以DAC上的电压逼近哪个电压不重要,重要的是每一次比较出的结果,也就是Di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理解为SAR ADC是通过得出数字码,然后将这个数字码通过DAC转换为模拟信号,这时候这个模拟信号和采样 ...

谢谢兄弟,DAC电压不重要我理解了,那可以解释一下为什么Vip和Vin逐次逼近所得出的数字码就是采样信号的数字码嘛

网友B:
没有电荷跑掉,电容的一端接近采样时候的电压(VCM),那么另一端必然在逼近采样时的电压vin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电荷跑掉,电容的一端接近采样时候的电压(VCM),那么另一端必然在逼近采样时的电压vin ...

您说的是Vref那端嘛

网友C:
这个问题我认为得结合DAC阵列切换图更好理解,该论文的第五章能解决你的疑问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我认为得结合DAC阵列切换图更好理解,该论文的第五章能解决你的疑问 ...

谢谢兄弟 我的理解是上极板采样信号后,两个上极板的+-输入端逼近,然后下极板(对应DAC的数字码)逼近采样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我认为得结合DAC阵列切换图更好理解,该论文的第五章能解决你的疑问 ...

另外可以问下国外的硕博士论文在哪里下载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兄弟 我的理解是上极板采样信号后,两个上极板的+-输入端逼近,然后下极板(对应DAC的数字码)逼近采 ...

可以这么理解,然后不同的算法实现输入端逼近的方式不同。国外的论文,我一般都是上IEE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