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种电路是用来做ESD保护的么?

楼主(2023-07-31):
该电路 如何起ESD 作用

网友A:
应该是ESD power的电路结构。
用低压device做的高压ESD防护电路。
你可以用ESD模型仿真去看看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
考虑快速上电,静态工作的时候,每个管子的工作状态,就能分析清楚这个电路怎么工作的。
大致的方向,就是上电过程中,最后一级bignmos开启,泄放电流;当上电稳定后,所有管子都处于稳定不超压的状态,bignmos关闭。
另外你这个电路最左侧的diode pn接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ESD power的电路结构。
用低压device做的高压ESD防护电路。
你可以用ESD模型仿真去看看这个电路的工 ...

ok,二极管确实接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