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acula验证

楼主(2023-07-31):
最近公司有个项目,要用dracula做验证,但是做lvs的时候碰到下面的问题,这是环境变量的问题吗?

请求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系统缺少库吧,找it安装一下上面提示的libgdbm.so.2这个库。

网友(2024-03-02):
引用 网友A:
系统缺少库吧,找it安装一下上面提示的libgdbm.so.2这个库。

大佬知道dracula怎么进行后仿提取吗?找了好久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