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的ESD.7g该如何解决啊,检查了连接到pad上的mos管并没有靠的很近

楼主(2023-07-31):
如图

网友:
排查方法可以先把与pad连接的先hilight,确保都满足要求的话可以查看DRC command file里面关于IO的switch开的对不对

网友:
只有三个错,改了就ok.按图示加dum.

网友A(2023-10-31):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

就是因为靠的很近的mos管源漏栅连到了不同的pad

网友(2023-12-18):
rule里这些关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