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RAN仿真包含了哪些噪声成分

楼主(2023-07-31):
在对ADC的输出信号进行FFT分析的时候,普通的tran仿真是包含了哪些噪声成分?哪些是不包括在里面的。为了的得到更准确的结果应该如何仿真考虑?

网友A:
只包含量化噪声,如果需要获得真实的SNR,需要用tran noise来仿真,不过不建议这么做,仿真时间超级长。可以根据设计需求,确定每个模块的噪声,每个子模块单独仿真noise。

网友:
包括你ADC设计固有的noise,无器件nois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包含量化噪声,如果需要获得真实的SNR,需要用tran noise来仿真,不过不建议这么做,仿真时间超级长。可 ...

好的谢谢您。那1/f噪声,失调,器件的热噪声这些都是不包括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您。那1/f噪声,失调,器件的热噪声这些都是不包括的吗?

不包括,要跑的话,需要用tran noise。失调是MC才会体现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包括,要跑的话,需要用tran noise。失调是MC才会体现的东西。

好的好的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