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自动加载subckt器件网表的脚本

楼主(2023-07-31):
subckt="/home/subckt.sp"
mgc_custom_menus_run_menu_cmd("BI" "mgc_rve_menu_export_cdl_dlg" 'nil ?code "")
hiiSetCurrentForm('CalibreNetlistExportForm)
CalibreNetlistExportForm->shortRES->value="0"
CalibreNetlistExportForm->includeFile->value=subckt
hiFormDone(CalibreNetlistExportForm)
只能打开library后load才能成功,希望大佬指点一下,怎么才能在.cdsinit文件里直接load

网友:
这个我也想学,MARK

网友A(2023-10-18):
其实不用写脚本,你在lvs options ~>database~>library 中加载spice file,然后保存到你的lvsrunset下就不用每次加进去了

网友(点评):
这个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不用写脚本,你在lvs options ~>database~>library 中加载spice file,然后保存到你的lvsrunset下就不 ...

学到了,膜拜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