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中TSPC2/3预分频器设计求助

楼主(2023-07-31):
老师要求是不能使用ETSPC结构,使用0.13um工艺做到20GHz,我目前仿真下来最多做到10G出头,已经用的是嵌入逻辑门的结构了,感觉改尺寸的效果有限,请问前辈们有没有类似的经验

网友A:
hmm, you can’t do 20GHz in CMOS logic at 130nm, try to use CML logic with inductors to increase bandwidth.
but just to improve ETSPC:
1. use transistors with min length;
3. use min thick oxide transistors;
2. use low(super low) voltage transistors;
3. if possible, reduce amplitude of CMOS signal by decreasing power supply voltage;
4. increasing of distance between gate and source/drain if PDK allow it.
and yes, it's better to to use rf transistors for 20GHz to have more predictable result after layout.

网友:
2是什么? 指lvt, ulvt?那应该是归属 core device.  3:怎么保证输入是小swing但是supply又足够高从而保证管子速度? 4:是想减少cap吧?那电阻的增加带来的影响是什么? 在130nm, 20g这样的速度,是谁更重要?

网友B:
我很怀疑130nm能做到这个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很怀疑130nm能做到这个速度

我现在也很怀疑哈哈,限制只用TSPC基本没戏

楼主:
引用 网友A:
hmm, you can’t do 20GHz in CMOS logic at 130nm, try to use CML logic with inductors to increase ban ...

感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