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_static运行问题请教!

楼主(2023-07-31):
各位大佬,我在vc_static 2018.09版本下执行vc_static_shell或者vcf时,会报如下错误,/home/synopsys/vc_static_2018/vc_static/O-2018.09/linux64/vcst/bin/vc_static_shell1: symbol lookup error: /lib64/libfontconfig.so.1: undefined symbol: FT_Get_Advance   哪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2023-11-17):
cd  /lib64/

rm -rf libfontconfig.so.1
cp 附件的文件到 /lib64
ln -s libfontconfig.so.1.10.1 libfontconfig.so.1
原因是libfontconfig.so.1 是链接到libfontconfig.so.1.12.0(我的版本)太新了,换成附件的老版本,重新做一个软连接即可

这个方法有问题,vc_static_shell 能启动,但是会影响其它软件,新方法还在探索中

网友A:
引用 网友A:
cd  /lib64/

rm -rf libfontconfig.so.1

最终完美解决方案如下:

第一步:到安装vc_static的目录下执行命令:
1. find -name "libfreetype.so.6"
2. find -name "libz.so.1"

第二步:
将上面find到的文件用附件的替换;

执行vc_static会报如下错误:
linux64/vcst/lib/libpng16.so.16: version `PNG16_0' not found (required by xxxx

到报错的目录文件下,如xxx/linux64/vcst/lib/libpng16.so.16  将libpng16.so.16备份,然后将/lib/x86_64-linux-gnu/libpng16.so.16 链接到该目录

完美启动vc_static , vcf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终完美解决方案如下:

第一步:到安装vc_static的目录下执行命令:

谢谢大佬,我试试

网友(2024-06-04):
引用 网友A:
最终完美解决方案如下:

第一步:到安装vc_static的目录下执行命令:

我按照你的方法,又出现了新的问题:

vc_static_shell

                   VC Static UI Shell (vcst)

       Version: O-2018.09-SP1-1 for linux64 -- Jan 19, 2019
             Copyright (c) 2010-2019 by Synopsys, Inc.

This software and the associated documentation are confidential and
proprietary to Synopsys, Inc. Your use or disclosure of this software
is subject to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a written license agreement
between you, or your company, and Synopsys, Inc.

/synopsys/vc_static/O-2018.09-SP1-1/linux64/vcst/bin/svi: /lib/x86_64-linux-gnu/libpthread.so.0: version `GLIBC_PRIVATE' not found (required by /synopsys/vc_static/O-2018.09-SP1-1/linux64/vcst/bin/svi)

[Error] (State:1) the VC Static Server exited. Exiting VC Static...

网友(2024-09-05):
大佬可以分享一下安装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