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路中各元件失配对输出影响的贡献比仿真(bandgap)

楼主(2023-07-31):
求助大佬!

对于一个BGR而言,如何仿真电路中的失配(比如电流镜、电阻、运放的Vos)对输出端影响的贡献占比?

就跟噪声的仿真占比一样。 = =

楼主:
顶一下顶一下

网友:
手动拉偏一下看效果;或者直接MC,然后统计各个参数偏差对输出的影响

网友A:
Cadence virtuoso ADE Explorer has "Mismatch Contribution" option in menu(icon of two transistors with magnifying glass) to show effect from each component.

网友B:
如果只仿真DC 电压输出的话,可以试试 dcmatch分析,输出会打印各个匹配器件的贡献。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dence virtuoso ADE Explorer has "Mismatch Contribution" option in menu(icon of two transistors wit ...

thanks!

网友C(2024-04-24):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仿真DC 电压输出的话,可以试试 dcmatch分析,输出会打印各个匹配器件的贡献。 ...

请问dcmatch的viaration=0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dcmatch的viaration=0怎么回事?

如果分析结果的variation=0有两个可能原因:

1. 模型中没有mismatch的统计参数; 建议检查一下模型库或section选择是否包含了monte-carlo分析所需要的部分; dcmatch分析与monte-carlo分析需要相同的模型库;
2. 输出结果对mismatch不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