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X,R+C+CC,postsim错误,有floating

楼主(2023-07-31):
用encounter自动布线布局生成的版图, LVS过了没有问题。

加dummy之前抽取寄生R+C+CC后仿没有问题。

加完dummy之后,抽芯抽取R+C+CC,后仿出现floating问题,在信号输入的pin上可以看到输入vdd(810mv),到mos 的gate端没有信号约100mv、200mv,仿真不正确;

检查pex生成的网表发现有些PMOS和NMOS上都有floating nets。。。。

尝试修改pex的extraction type, 发现用C+CC没有问题(后仿结果正确), 但是有R 就会出问题

仿真时报的warning,后仿结果在gate上接收不到信号

楼主:
顶一下帖子

网友:
遇到过,是导出的gds不对。尝试用CIW export的gds试试。

楼主:
已解决,换Calibre 版本,将2021换成2015抽出来的寄生没有问题

网友A(2023-11-21):
一毛一样的问题,GSMC的工艺,抽R就floating,我怀疑它pex rules抽电阻的方式有什么说明,但是我找不到它的说明文件。

网友(2025-11-11):
引用 楼主:
已解决,换Calibre 版本,将2021换成2015抽出来的寄生没有问题

感谢,我去试试你这个方法,我这边也是一直抽取出现大量floating net,但是C+CC就没问题,能够正常后仿真,希望换版本之后能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毛一样的问题,GSMC的工艺,抽R就floating,我怀疑它pex rules抽电阻的方式有什么说明,但是我找不到它的 ...

您好,请问您到后面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