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什么时候应该设计使用shadow register

楼主(2023-07-31):
如题

网友:
对多个寄存器或者sram进行写操作的时候,都是一个单元一个单元的写入的。但是当需要多个单元同时写入时,就需要用到shadow register,当“同时写入”信号到来时,一次性把多个数据一起写入寄存器或者sram

网友:
比如说video timing controler里面的各种portch寄存器硬件需要他们同一时刻生效,这时候采用shadow register,软件多次更新完后再一次性update确保硬件同时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