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找不到itf文件

楼主(2023-07-31):
用redhawk做ir drop分析时要用到redhawk technology file,但没有,itf文件能转换成这个文件,在库里只找到了ict文件,但找不到itf文件,我知道itf可以转换成ict,那么ict能转换成itf吗?

网友:
应该都可以互转;但其实你更应该直接去找ITF,ITF是SYNOPSYS的STARRC的格式,你去FAB提供的寄生抽取的STARRC下面找;ICT是CADENCE的QRC的格式。我觉得你大概率是找错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