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终端怎么打开

楼主(2023-07-31):
我们组新配的服务器,系统是cetos7,  在shell界面直接输入virtuoso就打开candence了,改成桌面模式后,在terminal输入virtuoso没反应,请问要怎么打开啊

网友:
不行是怎么个不行?有啥warning?error?

网友:
环境变量配置?

网友:
好歹就有个截图啊。。。这个描述,怎么判断啊

网友:
ic51或者ic61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