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BM ESD测试

楼主(2023-07-31):
JEDEC JESD22-A114F HBM ESD测试标准文档中,打静电时每个电压打几次,间隔时间有什么讲究吗?还是说只要上一次打的静电消除了就能继续打了,没有啥硬性要求?

网友:
时间没有要求, 快速的可以设定自动放电

网友:
不过准备下一次的放电电压也需要实际, 几秒到十几秒必须的

网友:
1. Qual的时候,每个电压 打3次;间隔时间:要是产生的热量和冲的电荷 释放掉,一般要求在0.1s以上为宜

网友(2024-03-19):
车规ESD需要怎么打?

网友(2025-04-02):
应该没有硬性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