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白求助

楼主(2023-07-31):
这种问题这么屏蔽掉(暂时不用解决),但是每次选中器件时都会弹出来

网友A:
这个为什么要屏蔽掉呢? 看上去你的尺寸已经超过工艺允许的范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为什么要屏蔽掉呢? 看上去你的尺寸已经超过工艺允许的范围了

影响连线的操作,每次选中都会弹出来那个窗口

网友:
CIW->Options->User Preferences,Raise CIW on把warning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