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记录一下pll学习

楼主(2023-07-31):
       24M参考时钟下,目前实现环路1us内锁定,从最后控制电压和锁定频率来看,频率误差在1.8MHz左右,粗算了一下大概有586ppm,而spur目前仅有42dB,压的并不是太好,因为采用的是2类结构所以锁定时参考和反馈之间几乎没有相位差,后续的话会更新一下锁定时整个环路的噪声建模结果。目前结果如下,欢迎各位提出建议。

网友A:
想问问spur图是怎么操作的,谢谢

网友B:
请问第三张图 是用 ade里面的FFT做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第三张图 是用 ade里面的FFT做的吗

calculator里的DFT函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calculator里的DFT函数

好的,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问问spur图是怎么操作的,谢谢

calcultor的DFT函数

网友:
想问楼主,VCO最后出来的正弦波,采用什么样的整形方式将他变成方波,

网友C:
想问楼主,VCO出来的正弦波,是采用怎么样的整形方式,将其变成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问楼主,VCO出来的正弦波,是采用怎么样的整形方式,将其变成方波

加buffer或者level shift的形式

网友C:
引用 楼主:
加buffer或者level shift的形式

只有VCO的输出端加,还是每一个模块后面都加?我是只给vco的输出端加了一个反相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有VCO的输出端加,还是每一个模块后面都加?我是只给vco的输出端加了一个反相器 ...

反相器首尾最好加一个电阻,VCO输出的DC点不确定的;如果是差分输出,可以加比较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有VCO的输出端加,还是每一个模块后面都加?我是只给vco的输出端加了一个反相器 ...

在只在vco输出端加,主要是为了给到分频器输入,方波的话会易于分频器确定上升沿,自偏置反相器的话看仿真结果有没有必要了,一般是为了确定其沿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