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仿真动态比较器的noise时,出现error:no crossing events

楼主(2023-07-31):
error:no crossing events detected for jitter calculations

求问如何解决

网友A:
Pnoise怎么设置的?你要仿jitter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Pnoise怎么设置的?你要仿jitter吗

不是仿jitter,要仿pnoise

楼主:
引用 网友A:
Pnoise怎么设置的?你要仿jitter吗

不仿jitter,仿比较器噪声

网友:
noise type别选jitter吧

引用 楼主:
不仿jitter,仿比较器噪声

noise type那里选择问题?反正不能选择jitter吧

noise type那里选择问题?反正不能选择jitter吧

网友:
noise type应该别选jitter吧

网友B:
请问解决了吗?我也有这个问题,明明是越过了阈值

网友C(2023-11-23):
引用 网友B:
请问解决了吗?我也有这个问题,明明是越过了阈值

请问最后解决了吗?我把Node选择比较器的输出不会报错,但选择后面接的锁存器的输出就会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最后解决了吗?我把Node选择比较器的输出不会报错,但选择后面接的锁存器的输出就会报错
...

老哥,出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选择锁存器就报错,请问解决了吗

网友(2024-06-23):
可以把Positive Output Node和Negative Output Node换一下位置,可能是正负弄反了,输出还是应该选择Latch的两个输出结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