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如何向顶层文件输入数据,并查看数据

楼主(2023-08-01):
各位大佬,最近小弟遇到了困难,开发fpga项目不知道如何向fpga输入数据,并查看输出。

我了解到可以用GPIO,UART串口但是都无法实现,
求问各位大佬是如何学习这些技术

网友A:
你这是仿真,还是说上板子了啊,上板子的话,你得看你调试的FPGA上有没有跟外部连接的口子(看原理图),然后这个口子是连到哪里去的,他的上游器件是什么,你要让上游器件给你发数据,你fpga里才看的到,看的话直接添加ila观测核就可以看了。
还有你这个无法实现是什么意思,你的提问信息太少了,提问得把关键信息交代清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仿真,还是说上板子了啊,上板子的话,你得看你调试的FPGA上有没有跟外部连接的口子(看原理图),然 ...

上inter 的cyclone V fpga开发板,现在我的初步思路是放输入数据到ROM里面,用个计数器时间一到就调用出来当输入。但是输出我还没有想好怎么样取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inter 的cyclone V fpga开发板,现在我的初步思路是放输入数据到ROM里面,用个计数器时间一到就调用出来 ...

感觉你是不清楚需求是什么啊,像是在自学?一般写代码之前,先理清楚自己的需求,要完成哪些功能,数据从哪来,到哪去,这些数据需要做什么处理,接口模块之类的。感觉跟着一些例程去学会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你是不清楚需求是什么啊,像是在自学?一般写代码之前,先理清楚自己的需求,要完成哪些功能,数据从 ...

确实是在自学,现在到了如何输出了,我的输出是32位的6000个数据分时输出,用的inter fpga板子,大佬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把这些数据抓出来,因为我后续还要处理数据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实是在自学,现在到了如何输出了,我的输出是32位的6000个数据分时输出,用的inter fpga板子,大佬有没 ...

    抓数据的话,用 ila ip 核,但是我明显感觉你在表述一些东西的时候,非常的不准确,所以还是建议你跟着一些例程走,因为例程会明确的告诉你需求,你不至于在这边盲人摸象,连下一步该干什么都不知道。github,B站,或者你这块板子本身有没有配套一些程序这样。

    另外你说你后续数据要处理,在哪里处理呢?你是要在FPGA中处理数据,还是要把数据抓出来通过MATLAB处理,还是说要把数据从FPGA中的某些引脚输出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抓数据的话,用 ila ip 核,但是我明显感觉你在表述一些东西的时候,非常的不准确,所以还是建议你跟 ...

inter 有这个核吗?我只看到xilix的vivado有这个ip核。抓出来通过matlab处理。 我这个友晶开发板的例程我基本都看了大部分全是仿真,很少能上版,上板子基本上都是按键输入,LED灯输出。。。。。。。。

网友B:
cyclone V 就是Xilinx的片子 只是被因特尔收购了, 应该可以用vivado来load程序,好久没做过FPGA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yclone V 就是Xilinx的片子 只是被因特尔收购了, 应该可以用vivado来load程序,好久没做过FPGA了 ...

cyclone V是Altera的片子,是Altera被因特尔收购了,开发软件用quartus II,抓信号的调试工具是signal tap,xilinx是被AMD收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cyclone V是Altera的片子,是Altera被因特尔收购了,开发软件用quartus II,抓信号的调试工具是signal ta ...

不好意思,太久不做这个了 已经记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