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voltus抽power grid的问题

楼主(2023-08-01):
请问的大家,如果在tech file里出现AA_CT和PO_CT这种在gds里都是CONT的应该在gds.layermap里应该如何写呢?
我写成这样:
gds.layermap
                via           AA_CT          gds          22
                via           PO_CT          gds          22
                via           cont              gds          22
或者是这样:
gds.layermap:
                via           cont              gds          22
lefdef.layermap:
                via               AA_CT           lefdef       cont
                via               PO_CT           lefdef       cont
都会在write的时候出现error
只有在我忽略其中一个层次的时候才不会有error,但是会有warning:
gds.layermap:
                 via               AA_CT           gds         22
lefdef.layermap:
                 via               AA_CT           lefdef       cont
这样写的话就等于是没有在两个layermap里定义PO_CT,所以会出现warning

并且我在对照

这个qrctech(由于这个文件不可读我就去看的ict文件)后发现上面warning中出现了一个并不存在的layer:CSUBSTRATE。
请问基于以上情况我该如何去编写gds.layermap和lefdef.layermap呢?

楼主:
顶一下,期待大佬的回复

网友:
Lefdef.layermap    是你的qrctech和techlef之间的map,一般起名字是一样的,所以lefdef.map是这样的

via      po_ct   lefdef  po_ct
metal    m1     lefdef  m1

gds.map是qrctech和gds之间的map,格式是这样的
via           po_ct             gds          22
metal        m1                gds          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