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分享两个skill小脚本

楼主(2023-08-01):
1.循环改变线宽
用法:在CIW窗口load ChangeWidth.il脚本,然后用绑定的快捷键(Alt+鼠标滚轮)调用

for this:
有没有改变线宽的脚本啊
https://bbs.eetop.cn/thread-953288-1-1.html
(出处: EETOP 创芯网论坛 (原名:电子顶级开发网))

2.统计sch中选中线的数量
用法:在CIW窗口load CountLines.il脚本,然后用CountLines()调用,结果会显示在CIW窗口

for this:

求助大佬两个脚本!!!
https://bbs.eetop.cn/thread-953120-1-1.html

551 Bytes, 下载次数: 131 , 下载积分: 资产 -2 信元, 下载支出 2 信元

531 Bytes, 下载次数: 67 , 下载积分: 资产 -2 信元, 下载支出 2 信元

楼主(2023-09-12):
循环改变线宽更新版

应坛友需求添加了一个form,针对不同的模块可以设置不同的宽度了,不用每次都去改脚本,也省了重新load的麻烦。

用法:依然是在CIW窗口load ChangeWidth.il这个脚本,然后用EnterNumber()来调出form输入想要设置的线宽组,用绑定的快捷键Alt+鼠标滚轮来修改线宽(注意要先选中线或线组再按快捷键)。随时可以通过调用EnterNumber()来更改线宽组的值,因为使用频率不高所以我就没绑定快捷键了,有需要可以自己去绑定。

862 Bytes, 下载次数: 28 , 下载积分: 资产 -2 信元, 下载支出 2 信元

楼主:
循环改变线宽更新版3.0

更新内容:
1.可以记录输入的线宽组,通过记录快速选回之前的组值

2.CIW窗口会显示组值和当前值(之前就有,这里提一下)

3.输入的组值可以不用考虑顺序,脚本会自动排序且去掉重复元素

4.添加了一个初始化按钮,可以清除记录和恢复默认值

楼主(2024-08-29):
循环改变线宽更新版4.0

修复了一个bug:在第一次使用时会报enterNumberForm() unbound的问题。

修复后在首次使用时会跳出enterNumberForm(),后面会保持隐藏,有需要时再用enterNumber()调出。

网友(2023-08-01):
借鉴借鉴,学习学习

网友A:
借用楼主的场子,借花献佛了。。。
以前有个大佬给过一个脚本。不过是带密码的

只需要在ciw里
loadi "你的路径/toggle_obj.ile" "kpigfei"

可以用  主键盘的 + - 按键 来控制 path 增宽和 收窄。
同时 + 和 - , shift +  shift-  同时兼容对via的加加减减。
也支持在group里面操作。
如果cell 没有权限,还会提示。

网友B(2023-12-11):
改变线宽那个我load成功了快捷键是alt+鼠标滚轮对吧,但是还是无法使用呢,我alt+滚轮整个虚拟机页面在放大缩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变线宽那个我load成功了快捷键是alt+鼠标滚轮对吧,但是还是无法使用呢,我alt+滚轮整个虚拟机页面在放大 ...

正常Alt+滚轮也不会放大缩小吧,感觉你的Alt没有执行进去,是否是虚拟机的原因?可以去Bindkey Editor看看脚本绑定的快捷键绑定了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常Alt+滚轮也不会放大缩小吧,感觉你的Alt没有执行进去,是否是虚拟机的原因?可以去Bindkey Editor看 ...

我用两个服务器尝试了下 一个是可以的另一个就是我之前说的那种情况 可能是那个服务器本身的问题吧 谢谢你的回复 打扰了

网友C:
Excuse me, How to use "procedure(CountLines()"
these  similar skill

楼主:
引用 网友C:
Excuse me, How to use "procedure(CountLines()"
these  similar skill

I don't understand what's your meaning for. Just about this skill or anyother skill procedure, if is the first one, i can tell you something about it, if not, maybe you should learn the basics of some skills.

网友C:
引用 楼主:
I don't understand what's your meaning for. Just about this skill or anyother skill procedure, if  ...

Hi,Sir:

     The first one, I have some skill code, but I don't know how to excute this skill !!!

楼主:
引用 网友C:
Hi,Sir:

     The first one, I have some skill code, but I don't know how to excute this skill !!! ...

Let me have a look

this?

网友(2024-08-28):
引用 网友A:
借用楼主的场子,借花献佛了。。。
以前有个大佬给过一个脚本。不过是带密码的

请问密码是多少呢

网友D:
可以load成功,但是触发时候就不行会报错,第一版可以用,第二版第三版会报错,麻烦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load成功,但是触发时候就不行会报错,第一版可以用,第二版第三版会报错,麻烦看看 ...

更新了,是form首次使用没有初始化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