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环路稳定性stb怎么看?

楼主(2023-08-01):
请教一下,去掉图中这个电容,电路为什么会起振呢?这个电容是怎么补偿的哪个位置的极点吗?

相位+180和相位-180,有什么不同吗?
电路中存在正反馈吗?正反馈在什么位置?

右侧为去除mos电容后的stb仿真

右侧为去除mos电容后的stb仿真

网友A:
是图中红圈标注的moscap么?怎么个连接关系,你啥都没说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图中红圈标注的moscap么?怎么个连接关系,你啥都没说清啊

对的对的,红色圈住的就是mos管连接的一个电容 ,它的栅极接在了左边二极管连接的NMOS的漏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的对的,红色圈住的就是mos管连接的一个电容 ,它的栅极接在了左边二极管连接的NMOS的漏端 ...

这个电容是个moscap吧?DSB都接地吧?

网友A:
我的理解,你BJT上面的6个MOS管已经构成正反馈环路,主要用来钳位电流,你那个MOSCAP相当于引入了一个大RC节点即把输出的主极点拉到了低频处。你先别管输出,只看左边BGR核心,看看你那个MOSCAP栅极点的频率相应,然后对比下加不加MOSCAP的情况,后面那级没必要加进来做总的环路稳定性分析,先看看核心的稳定性比较好,不然整个环路主极点估计被你右边输出端的大MOSCAP决定了,整体仿真看不出你核心稳不稳定(应该是不稳定的没有哪个moscap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你BJT上面的6个MOS管已经构成正反馈环路,主要用来钳位电流,你那个MOSCAP相当于引入了一个大RC ...

是这样的 右边那一级电路不加进来的话,bjt(npn管)的基极电位就无法获得,导致整个电路无法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容是个moscap吧?DSB都接地吧?

是的 DSB均接地 ,是多个mos管并联,形成mos电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 右边那一级电路不加进来的话,bjt(npn管)的基极电位就无法获得,导致整个电路无法工作。
...

这个没注意,,,,你要不换个Neuteboom或者Kuijk的BGR结构先看看你上面回路的稳定性?你这个brokaw结构个人觉得不做校准不如N氏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注意,,,,你要不换个Neuteboom或者Kuijk的BGR结构先看看你上面回路的稳定性?你这个brokaw结构个 ...

如果不加mos电容的话,旁边的二极管连接的NMOS的栅极电位过冲变化较大,加上这个电容应该就是减小此处的过冲,保证电路稳定工作。但是这个地方的过冲为什么产生还没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