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 12nm Warning&Error: Illegal placement

楼主(2023-08-01):
使用S12提供的脚本设置follow pin和stripe,在place阶段出现如下warning,并且warning太多最后成为error,density不高,是59.71%

楼主:
**WARN: (IMPSP-2042):        Disabling design rule check for instance 'L2/l2_tanh/mult_40_I2/U1600' ( cell: "AD1V0P5_90S9T16R" ). This instance may have illegal placement.  **WARN: (IMPSP-2042):        Disabling design rule check for instance 'L2/l2_tanh/mult_40/U1796' ( cell: "AD1V3_90S9T16R" ). This instance may have illegal placement.  **WARN: (IMPSP-2042):        Disabling design rule check for instance 'L1/l1_tanh/mult_40_I2/U1773' ( cell: "AD1V3_90S9T16R" ). This instance may have illegal placement.

楼主:
ERROR     IMPSP-2021           6  Could not legalize <%d> instances in the...

网友(2023-09-05):
同样遇到了这个问题,蹲大佬解答

网友(2024-01-05):
库是谁家提供的???

网友:
检查一下row以及follow pin的电源与地有没有打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