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各位,LVS求助

楼主(2023-08-01):
为什么我的LVS一打开就会跳出这个啊,然后跑lvs还跑不了,前两天还没有,突然就出来了。

网友:
试试勾选M4_M5或者M3_M4

网友:
这个是关于你用的几M的选项,可以检查一下rule和你PDK配不配套,看一下lvs失败的截图

网友:
这个工艺刚做过项目,熟得很

楼主:
没办法读取之前保存的DRC和LVS,一打开calibre runDRC就是这个勾选这些,还多了两个文件_currentCst  _custom.runset,这要怎么解决啊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