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啥输出b是nil是我这个函数中的第一个参数弄错了吗?

楼主(2023-08-01):
(图片)

网友:
obj=objs~>bBox这一句没看懂,你要坐标干什么。
修改后:

cv=geGetEditCellView()
objs=geGetSelSet()
obj=objs
list1=list(nth(0 obj))
list2=list(nth(1 obj))
println(list1)
println(list2)
b=dbLayerAnd(cv "TO" list1 list2)

网友A:
dbLayerAnd()的后两个参数需要的是两个obj的list,不是bBox的list

楼主:
谢谢2位大佬,搞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bLayerAnd()的后两个参数需要的是两个obj的list,不是bBox的list

如果我有dblist,如何获取dbobject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我有dblist,如何获取dbobject

foreach()、nth()这些都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