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cell name修改不了,应该如何解决?

楼主(2023-08-01):
删掉了带cdslck的文件,还是修改不了

网友:
台积电的先进工艺好像就是没办法改cell name,只能删了重新添加  ,等大佬方法。。。

网友A:
你要修改pdk的cell name?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要修改pdk的cell name?

我感觉楼主是想browse改管子类型,这样就不用重新i了。这个情况我确实没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楼主是想browse改管子类型,这样就不用重新i了。这个情况我确实没遇到过
...

是的,想直接改管子类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楼主是想browse改管子类型,这样就不用重新i了。这个情况我确实没遇到过
...

哦~~这样啊,我也没遇到过

网友:
电路图开了编辑模式了么

网友C:
edit-replace可以保持管子尺寸不变,快速替换管子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C:
edit-replace可以保持管子尺寸不变,快速替换管子类型

感谢!不过请问为什么我这边提示no objects match the search criteria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不过请问为什么我这边提示no objects match the search criteria

nch 不是cellname嘛,怎么还选的instance name

网友:
this is a standard protection in pdk from tsmс, if you insert nmos and then change it to pmos in circuit, cadence internal functions(callbacks) not update pcell parameters correctly,  to avoid this, PDK group blocks replacement of inserted instance in circuit.
you can fix it but I don't recommend it)))

网友E:
replacement can usually be done via skill script, if you don't have write permissions for PDK.
for nch ->nch_mac  you can use CIW->TSMC->update...(I don't remember  name of this function, try to find)

楼主:
引用 网友D:
nch 不是cellname嘛,怎么还选的instance name

感谢感谢!我太粗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replacement can usually be done via skill script, if you don't have write permissions for PDK.
for n ...

thx! i have solved the problem!

网友(2025-07-23):
引用 楼主:
thx! i have solved the problem!

你好,请问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类似的问题了,tsmc的0.25工艺。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