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关于长时钟树,时钟路径上的孔,总是和PG strip 连在一起的问题

楼主(2023-08-01):
  请教各位老师,place做完,开始长时钟树时候,时钟树上的via孔,会与我打的PG strip 连在一起。不清楚工具为什么会时钟树会这么绕线。这样绕线会让时钟线和GND连在一起。不知道是哪里没有设置对呢

网友A:
没看懂。应该会自动做LVS检查的吧?能过DRC LVS就可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应该会自动做LVS检查的吧?能过DRC LVS就可以了吧?

长时钟树时候,工具要规划怎么走对吧。换层打孔,绕线。但打孔的位置在电源地线上。这样就和电源地短接起来了。不知道您遇到过这种情况没有。我整个flow还没弄完。所以最后会不会LVS检查没问题。暂时还不清楚。

网友B:
1. 这个via是clock的global route;
2. 这个via是属于下面那个cell的;
3. 这个cell应该是A1出pin,但是你上面打了A2的power,所以via和你的PG short了。
解决方法:A2的PG下面不应该有cell pin,set_pnet_options -partial A2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这个via是clock的global route;
2. 这个via是属于下面那个cell的;
3. 这个cell应该是A1出pin,但是你 ...

好的 谢谢。这个via是clock的global rout。有在PG设置:set_pnet_options -complete {A2},还是会出现via孔打到PG上面。
这个问题在clock rout之后,工具自动改过来了。工具默认会改掉。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 谢谢。这个via是clock的global rout。有在PG设置:set_pnet_options -complete {A2},还是会出现vi ...

这个命令在place阶段设,目的是不让在A2 PG下摆cell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命令在place阶段设,目的是不让在A2 PG下摆cell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