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gent中端口ap和moniror中的端口ap连接问题

楼主(2023-08-01):
class apb_agent extends uvm_agent;
    apb_agent_config m_cfg;
    apb_driver drv;
    apb_monitor mon;
    apb_sequencer sqr;
    uvm_analysis_port #(apb_seq_item) ap;

agent定义如上。
我在agent中的connect_phase中使用的是mon.ap = ap,但是这样使用会在仿真时出现错误,显示ap未被实例化。

书中正确应该是ap = mon.ap;
请问这两种的区别是什么呢?

网友A:
看看左值和右值的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左值和右值的定义

class apb_monitor extends uvm_monitor;
    uvm_analysis_port #(apb_seq_item) ap;
    `uvm_component_utils(apb_monitor)
monitor定义如上

网友B:
正如报错的信息一样,uvm_analysis_port是一个类,声明一个类的句柄,可以用这个句柄指向对应类的对象,原本mon.ap这个句柄指向了对象,所以ap = mon.ap,使ap指向了mon.ap所指向的对象;你现在反过来,mon.ap = ap,那么你做的操作是,让mon.ap这个句柄指向ap所指向的对象,如果ap没有指向任何对象,那么这条语句就要报未被实例化;实例化的意思就是生成了类的对象并指向该对象;

网友:
看你在agent和monitor里面哪一个做了ap的实例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如报错的信息一样,uvm_analysis_port是一个类,声明一个类的句柄,可以用这个句柄指向对应类的对象,原 ...

谢谢大佬